一块主板10分钟后掉电怎么维修

楼主(2012-10-18):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 拿来时用诊断卡看了看  是个小问题 于是让客户明天来拿 主板一来是不过内存 搞好后  拿来 试机  以为这样就好啦  但没试多久后 就掉电了 我以为是散热问题 把散热问题搞好后  还是会掉  掉后量点压正常 没思路了  想想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因为板是单桥的  小弟第一次修板  不懂得多少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主板是MCP68-61

网友:
单桥的故障率蛮高的,做一下桥试试。

网友:
怀疑  桥+电源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在做桥也不迟啊!

网友:
此种情况可以正常开机一段时间掉电可能 是散热问题你用个测试软件测下温度。如果OK 就和散热没关系 了。然后最有可能 的就是虚焊这方面的问题了 。小弟的一些建议 呵呵 。

网友:
电源 桥 散热  CPU  BIOS

网友:
可能桥或者CPU温度上去了,加个大风扇试试

网友:
先看温度再看电源再做桥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把桥做下吧

网友:
学习了,正常运行掉电,不是CPU温度高就是电源和桥,前两个好搞,桥不会。

网友:
此板修复  是桥的问题  不过还是多谢大家的意见    感谢各位

网友:
BGA返修台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还是一样的话  干单桥吧  干单桥不行  看看IO是什么型号的 参与开机的一般更换掉  再不行刷个bios试试   再不行  检测外置设备   再不行 。。。。。跟客户说这板子得的是“癌症晚期”换掉吧

网友:
13#的  BGA返修台最便宜的150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