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I3独显通病连修了两台,要求加精!!!

楼主(2012-10-18):
前两天接了一台东芝L630I3机子,开机无显
接到机子开机电流跑到1.3A左右并且跳了几下,内存也过了,就是在读了显卡了,就是差一下电流
跳起来的话就可以点亮了,可是就差那么两下。接下来就是艰难的过程了!!---
本着先简再难的思路,下一个BIOS试一下吧,在坛子上找了一下BIOS刷了,一点涛声伊旧,测了显卡PCIE总线 都是对的,还是把显卡换了吧,可是还是杯具啊一样的问题,不对啊,想了想,在一次无意中摸了一下显存,其中有一颗明显的有点发烫,再仔细的换一下,就是有一颗明显的发热,在料板上找了一颗植好球换上去一点!!不用说了三久违的TOSHIBA出来了!!!
同样的另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机子有4颗显存,有两颗在显卡那面是显卡散热器散了执的,背面的两颗就没有散到热,可能是显卡的发热加聚了没有散热显存的死亡吧。(这只是个人的见解哈!!)

网友:
LZ如果不确定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引起的故障,可以把你拆下来的显存再装上去,如果正常的话就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如果还是不行,就证明原来的显存有问题。

网友:
还有那个必要吗?以确定是坏的了

网友:
显存坏了一般都能外接花屏,内屏不显

网友:
显存坏的还是很少的,学习了、、、、

网友:
有道理,长期工作在高温的比常温下的芯片肯定死的快。

网友:
除了用手触摸,现存还有其它的方法测试吗

网友:
这机器基本还在保,没修到过哦

网友:
显存是什么牌子啊,一般三星的会这样

网友:
我也碰到 一台 不过好像 不是显存 还在维修  显存都不怎么烫的!

网友:
你碰到二台同样的问题,那就不是巧合了。

网友:
修机器至今没换过显存  不知道怎么判断显存有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还真没换过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但不知道是不是显存。上电1.43后就掉到1.11 不显

网友:
连续彭到两台的话应该是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哈哈学习了  我还没修过记住

网友:
不见得是通病啊,大家有碰到的都写出来吧,证实下这种说法了。。。

网友:
LZ这台机外接CRT可以显不  显了以后电流是多少 我手上有片板电流和你的差不多   外接不显  是裸板来的 接外接键盘灯可以按亮  不知道显了没

网友:
显存坏了一般都能外接花屏,大花 内接不显

网友:
你当时修的时候诊断卡跑的什么码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碰到这问题的机器先看显存了

网友:
这么多遇到这故障的,都试试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

网友:
下次遇到得注意一下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故障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