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进水维修

楼主(2012-10-19):
型号:DELL1440
配置:Alba Discrete ATI M92-LP gDDR2 Schematics      Intel Cantiga-PM + ICH9M
故障:进水,待机0.2,触发不上电
客户描述:水是从触摸板上进的,烘干后开机有几个小时,后来就自动断电,再也不能通电。

拆机发现TPS51125附近已经发黑,用洗板水洗洗发黑的地方健康一下,晾干后量3v 5v电感阻止正常,无短路。插上电源,电流0。2A,有短路了,摸TPS51125明显发烫,把51125换上新件再插电,还是很烫。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哦,打开图纸慢慢看吧。
断电,测一下关键脚阻止,当量到8PIN是发现只有12欧,不对。下来PC3317也一样,3D3V_AUX_S5所去的地方虽然不是很多,要一个一个拆还是很麻烦的,加电烧吧,+电后主板正反面一阵狂摸,摸到EC的时候发现烫手,断电,马上下了EC,然后再量8PIN阻止已正常,找了WPCE773L装上后加电,51125温度已经正常,但8PIN和17PIN没有3V 5V电压,16PIN VIN有19V ,3PIN木有电压,什马情况,芯片是新换的,难道是坏的?再换一个还是一样,量3PIN到PC3314不通,原来是短线了,飞线上电3D3V_AUX_S5和+5V_ALW2都有电压3V 5V电压,但还是不触发,量+3D3V_PWR和+5V_PWR没有电压,这个主板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3V 5V的啊,怎么没哦,测1PIN 6PIN都没有电压,原来没有EN电压 如图ENTIP是由3V_5V_EN控制的,3V_5V_EN应该要有3.3v的高电平使PQ3305导通,实测3V_5V_EN为0V,不对,把PQ3305的D极和S极飞线导通上电,待机的3v 5v已经出来了,这说明51125这边是没有问题的,断电拆开飞线,看 3V_5V_EN是由S5_ENABLE转换过来,而S5_ENABLE是由EC的15PIN发出 既然EC没有发出S5_ENABLE,EC又是新换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有测一下WPCE773L工作条件。供电3.3正常, AC_IN#低电平也正常,时钟有完美的波形,复位 85PIN ECRST#一直为低电平复位状态,不对呀,这个应该是高电平3.3V,测阻止正常,追ECRST# 测+3.3V_RTC_LDO有3.3V电压,R2618阻止10K正常;R2617的1PIN有电压,2PIN没有电压,仔细看R2617已经发霉,测阻止100多K了,原来时候R2617不通了,导致Q2602导通拉低了ECRST#,直接飞线上电,ECRST#已经有3.3的电压。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了,S5_ENABLE应该有电压了吧,实际测还是木有电压,什么个情况啊。再返回头看框架图的时候,发现BIOS时挂在EC下面 ,参与触发的,用示波器测BIOS的1PIN没有波形,不对哦,这个应该是要和EC交换数据的,因为是进水的,有测了BIOS到EC是没有断线的,BIOS有供电,难道是程序坏了,上网下了个BIOS,擦除直接刷,装上量还是没有波形,不对啊,难道是没刷好,再拆下来刷,点清空BIOS的时候报错,原来BIOS坏了。在料板上拆了一个(犯了个错误),刷好装上,量BIOS 1PIN有波形,按开机键电流直接跳到0.8V就不动了,5秒钟后掉电自己上电促发。哎,好事多磨,把整板电压时钟数据都测了一遍正常哦,无意中看到BIOS血红的2MB,两M的BIOS,再看我在料板上拆下来那个BIOS型号25X80,是一个4M的BIOS,原来的是WINBOARD W25X16AVSSIG-GP 2M的BIOS,哎~~~~~浪费了时间郁闷,马上翻料板找了个MX 25X16 2M的BIOS,刷好上电,看着电流跳变就那个爽啊,久违的DELL LOGO终于出来。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上传了

总结:按电压---时钟----复位一步一步修,细心。试了几个BIOS,型号不重要,主要是BIOS容量对了就OK,2M换2M,4M换4M如WINBOARD W25X16AVSSIG和MX 25X16就能通用

wxf
楼主看错了吧,25X80的是1M才对啊2M的是25X16,4M是25X32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  思路明确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赞!

网友:
很好。。。思路还行  加油吧 ,,,,,

网友:
加油。。不错。。。进水机不好搞。。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断线   还有就是3D3V_AUX_S短路基本都是EC坏

网友:
楼主分析细致  耐心

网友:
在桂林搞笔记本维修生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般吧。城市小,量不是很大,价格做得有点乱,你在哪里做?你也是桂林的啊?

呵呵,我是桂林的,我在杭州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是桂林的,我在杭州做呢,

桂林人,杭州那边郎子啦,生意好咩?丝马时候克那边发展滴?

网友:
楼主细心,维修功夫很深。一般进水确实需要很多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桂林人,杭州那边郎子啦,生意好咩?丝马时候克那边发展滴?

额,一直在这面呢

网友C:
呵呵,嗯。修得挺不错的。恭喜。收多少钱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嗯。修得挺不错的。恭喜。收多少钱来着

380大洋  被亏待了自己 贬低劳动力

网友:
楼主很是给力啊,一步一步来,见什么杀什么啊

网友:
380可以了,不错了,呵呵现在价格都越来越低了,我觉得还是大家统一把价格抬一点吧

网友:
gp3322 可以用什么代替啊。

网友:
高手维修也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有时候也会挑BIOS的,哪怕是容量一样大小,装对程序了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