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需复位才能跑码 维修一列

楼主(2012-10-19):
最近是淡季,活很少
某个很少光顾我们这的客户,找了个牵强的理由, 说因你们新来的师傅修板修的太差了,焊工也差.
其实吧,换别家去修可以理解, 但是这矛头可就直接指向我了...

接到一块V星G31M3, 我的同事,是一修,
故障现象是, 触发 有复位不跑码, 点重启针后 可以跑码,可以显示.
在折腾一翻后,"嗯,估计是桥有问题".  然后就修笔记本去了,而这块板就到了我的手里.

话说这种问题,晶振什么的该干的也干了,换到平时,谁都会给它打进冷宫,
可是谁让哪个客户 找了个牵强的理由投诉我呢.
没办法,干呗.

拿到板子,首先是故障还原,
嗯,的确是 触发后有复位不跑码, 点重启针跑码,显示.
按照正常 维修思路 供电 时钟 复位 全走一遍, 结果是全部正常.
现在我得出个结论,维修时,思路一定要清晰,脑子里绝对不能装浆糊,不然越秀越糟糕.
所以当我没思路的时候,我情愿停下来仔细思考,也比瞎修强.
按照这个原则,
我一遍重复故障现象,反复的触发,点开关针,   一边思考维修思路.

然后事实证明这么做是对的, 突然有一次,复位等常亮,没复位了?
说是迟 那是快,  表笔往CPU供电一去, 没电压, 往其他供电,其他供电正常.
再次重启 恢复正常,CPU供电又有了, 还是之前的故障.
很明显,故障就出在CPU供电上了,
看了看IC L6703,我的个乖乖这个IC可是很容易坏的呀, 板子修不好客户可是又要投诉的呀.
得了,先去查CPU EN,  这个时候发现EN有问题.

如图 CPU EN   6703 17脚 接 三极管,  C极,  E接地, 很明显是开关作用,
而当我打上 C极 触发的时候,  EN的电压不是 瞬间就出来的,  而会等一会儿才会出来,
很明显有问题, 难道万用表还能跟示波器一样不成.
下了管子, C机电压时瞬间就出来了,  这个板估计是时序控制不严格,
下了控制管, 重启还是能 跑码显示.

好了,心里明白了,开始查B极, 如果说C极 那几秒的延时 只是让人怀疑有问题,
那么B极这个 是可以肯定下来,故障就是这个方向了.
B极待机时是1.1V  为的是拉低C极, 逻辑正确,   触发是要是0V,是C极至高
而这个B极,的故障现象是,  电压会慢慢的从1.1V 降低到0V, 不是瞬间的,
很明显追到源头 这块板 就修好了,

顺着B极追到这里

B极 到了这个,  与Q14的C极 相连,  2话不说直接测 Q14 B极
故障还是一样,  高电平慢慢的来,不是瞬间的.
继续追Q14 B极,
线路小追了一下, 追到了这里

VTT, 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MOS管  输出S级 与Q14 B极相连,
难道是VTT 这个MOS管的问题?
测该MOS管  D极 1.8正常  而他的G极 就不正常了,电压也是慢慢的升 不是瞬间的.
此时我去测了 全板其他的电压,除了内存1.8V, 其他 电压全部都是慢慢的升上去,而不是瞬间就出来

看来我得先查VTT 从VTT逆推回去, 看是 VTT供电造成, 还是桥供电造成
线路跑的很清楚, 这个VTT是LM358方式,
给一张358图子看看.

很明显 直接从正极 开始追,因为正极也是慢慢升,不是瞬间
至于原因嘛,
正极 要来一个基准, 负极会做比较,  然后就输出,
如果做了分压就要按分压算, 如果没做分压 正极就和反馈电压一致
我想,你们都懂得.
沿着正极 追线, 到了这里...

经过一个分压, 相连一个 5脚IC,实际测的 相连脚 电压也是慢慢上升
我了个去, 摆明了IC有问题, V星5脚IC 我上哪里找去,
板子修不好客户可是要投诉的啊.

然后.....矮油, 这个世界上不是有一种东西叫 图纸 吗?
...迅维一下,还真有...亏我之前一直在追线, 额....
图纸一打开,是个这玩意...

清晰可见 1脚输入3.3V 一个EN开启信号, 输出1个 1.5V
反正有图纸不用追线了, 顺便看看这个1.5V是干什么的.

1个基准,输出 1.05V

1个基准 输出 VTT

1个基准 输出1.5V

1个基准 输出 1.25V

到北桥 MCH,

我勒个去,这玩意,纯粹就是个连锁反应,
这时候已经是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 触发后不跑码,按复位针就跑码显示了,
其实原因就是, 所有电压,都是慢慢升上去的,在他没有达到标准电压时,
芯片组是认为工作条件没满足的,
在他慢慢的升到标准电压以后,工作条件才算满足, 可是时序已经过期无效了.
这个时候 按一下复位, 时序从头来, 跑码,显示,

这么解释就很合情合理了.

那么也就是说, 要修好这块板  修好这个5脚IC就可以了,图在看一遍.

输入 3.3 输出1.5
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思路一转,
改成一个 3.3V分压1.5V不就可以了,

330欧 随处可见.  行就是他们了.

上一张改好后的图

再上一张 分析图,方便大家看.

然后,结果意料之中.

此时这个板,就已经修复了,
触发直接跑码,显示,
总结: 其实这个故障也是很简单的,重点还是维修时候的思路,脑子里一定不能装浆糊.
学习的时候学的是主板,笔记本, 所以在维修时 经常会把笔记本的一些知识搬到台式机上用,
没办法,笔记本不让修.我就修好台式机吧,  别又让客户投诉了.
可怜我一个修台式机的命,却有一颗修笔记本的心啊

下期预告?
AMD板, 故障: BIOS下看 CPU温度直线上升, 90几度就会掉电.

网友A:
图文并茂,很经典的G31坏5脚IC,但还没有想过有分压电阻解决了。谢谢楼主 经验。第一次抢沙发。

网友:
刚看完了蔡师傅的这个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970-1-1.html再看到楼主的帖,相信那个五脚芯片是V星主板的常坏零件。还有建议楼主在红色板上不要用红色写字,看到头都晕了。
想问问楼主,跑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很快的找到线的另一头啊?我经常跑几个零件就乱了,特别是跑到背后又跑回正面的线。还有是在跑线的过程中怎样能够很快判断贴片三极管的极性呢?是不是都要吹下来测量一下的?

网友:
7707是一个易坏的原件,修过几次了,有一次没配件,也是有电阻分压得到的

网友:
这样 也行呀,发办法哦,不错不错

网友:
高手啊,太有差距了

网友:
思路清晰的会有的更高更远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文章写的真不错,思路非常清晰,也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LZ分析的很透彻啊!对新手和刚入门的很有帮助

网友:
厉害呀,要是我早换板了

网友:
真厉害  就是没看懂后面改分压是怎么改的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LZ的分压电阻取值不当。功耗过大。时间长了会烧的。应该取3K.

网友C:
你的这样改有个缺点 如果电源3.3偏高或偏低 你的电压也会偏差  我一般用431改

这个方法不错,负载能带的起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好,一看我都明白了。就是以后红色板上面就不要打红色的字了,看不清!

网友:
好例子啊,最近换电阻分压是个亮点啊,高手水平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也修过该问题 我修的是直接没输出 直接换了一个一样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板子问题,这又学习了,思路是最重要的.

网友:
其实不简单哦

网友D:
几个月前我修了几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板,修得够呛,也是那个给桥供电1.5的5脚IC的事,我是直接飞线解决的,客户用了3个月了啥事都没

网卡芯片旁边有个忘了是电阻还是电感的,那里就有1.5V,我直接飞到那5脚IC输出端相连的电容那的。

网友E:
这板我也碰到过好多次 都是订芯片回来换好的,这样分压确实是个亮点 也就是说,只在这里有一个,1.5V就可以正常工作,那可不可以,从内存供电拉一根过来,

网友:
这都是高手呀,我就从来没改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仔细 很有耐心呀,好多板 都是一测 一焊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经典案例 思路清晰

网友F:
也修到楼主这个板子,也是这个IC坏,其实我没有跑这么长的电路,直接电路图就找到了,但有疑问是这个IC输出的功率应该用两个电阻分压的功率不够吧??所以我放弃了,看来是我错了

网友:
楼主那两个电阻不是原来在那么~  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用途  如果这样分压会不会影响什么部件  求楼主指点``

网友:
嗯,仔细想了一下,说的很对, 不过主板上3K的不多吧, 因该选择472的电阻,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样改有个缺点 如果电源3.3偏高或偏低 你的电压也会偏差  我一般用431改

3.3V如果至高或者低,主板工作也不会正常吧,
那么1.5V正不正常 也不重要了吧.
不过改431 肯定会更稳定,感谢这样的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几个月前我修了几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板,修得够呛,也是那个给桥供电1.5的5脚IC的事,我是直接飞线解决的,客 ...

上次 飞过一次 不管用,这次就直接分压了. 估计是我没找到正确的电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我也碰到过好多次 都是订芯片回来换好的,这样分压确实是个亮点 也就是说,只在这里有一个,1.5V就可以正常 ...

这个板子内存是1.8的  下回碰见1.5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修到楼主这个板子,也是这个IC坏,其实我没有跑这么长的电路,直接电路图就找到了,但有疑问是这个IC输出 ...

我也只是尝试,会不会返修还不清楚, 现在想想 电阻用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上次 飞过一次 不管用,这次就直接分压了. 估计是我没找到正确的电压点

不知呢,我五块都是这样飞的,五块都好,在测试验证的时候我拉过内存1.8的到那里也可以跑码点亮,但是怕用不久就没这样做。

网友:
写得很好,一下就看明白了,感谢分享

网友:
看了一遍 楼主太细致了 一直追到了问问题源头

网友:
这个板子BIOS易坏,修过两片

网友:
我也是,修不好直接换了!

网友:
分析过程很重要,楼主很棒了

网友:
看了两次,看明白了!佩服你的思路!

网友:
能跟像你这样的老师学学还是很不错的,一目了然!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那    换的电阻是多大的呢。 学习 /

网友:
楼主  ,一那电子电路 计算程序,可以发来我吗 QQ:2277355434

网友:
写的不错  技术也可以 支持一下

网友:
唉,看了2次还看明白,好在你后面有一句话提醒我。修好IC的电压就可以了。佩服

网友:
很详细 思路好 技术没话说

网友:
有压力果然有动力 学习了

网友:
我和楼主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网友:
我最怕的事情就是跑线,每次来一块板 ,都想着这个有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呀。看到杂牌的心都凉半截,为啥跑线最耗时间,和眼力,跑一天线路,能成斗鸡眼。

网友:
牛人  啊。。看样子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H:
我这也有一块V星 P35  的 全板没电压     刚开始换了个五脚的那芯片 跑了一下  关了在开就不行拉  找不到型号一样的    不懂怎么改啊

网友(2016-06-15):
佩服佩服,我也要向你多多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很经典的G31坏5脚IC,但还没有想过有分压电阻解决了。谢谢楼主 经验。第一次抢沙发。

用电阻分压缺点就是起不到稳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3.3V如果至高或者低,主板工作也不会正常吧,
那么1.5V正不正常 也不重要了吧.
不过改431 肯定会更稳定, ...

431一般内部是集成2.5V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修到楼主这个板子,也是这个IC坏,其实我没有跑这么长的电路,直接电路图就找到了,但有疑问是这个IC输出 ...

电阻分压与原来IC输出的1.5V工作功率推测会偏高,因为这个IC是起到线性稳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呢,我五块都是这样飞的,五块都好,在测试验证的时候我拉过内存1.8的到那里也可以跑码点亮,但是怕 ...

电阻分压实际输出电流值比IC内部线性稳压输出应该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也有一块V星 P35  的 全板没电压     刚开始换了个五脚的那芯片 跑了一下  关了在开就不行拉  找不到 ...

可能是你换的芯片引脚定义与原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也有一块V星 P35  的 全板没电压     刚开始换了个五脚的那芯片 跑了一下  关了在开就不行拉  找不到 ...

可能是你换的芯片引脚对应信号定义与原来不同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分压电阻取值不当。功耗过大。时间长了会烧的。应该取3K.

本身内部阻值取得过大,即本身对3.3V输出电流值阻碍能力就会增加,即最后引起功耗过大,时间长了就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分压电阻取值不当。功耗过大。时间长了会烧的。应该取3K.

功耗过大一般是分压电阻取得过大引起本身上电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