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证明2270比2050好

楼主(2012-10-19):
今天一客户来我这买了一台飞利普20寸的屏,把他OEM19的卖给我,此屏送过2个档口修过,无法修复,认定屏坏的.故障现象为,开机几分钟后,人的边缘就会出红影,越来越多.我一看感觉就不是屏坏,象是驱动板或屏接口或屏线有问题造成.所以710-50卖掉我的20寸全新屏,只赞了5元钱.
等客人走后,我马上拆开,屏为LFP19W****,第一次接触,不管他什么型号,先换线,热机5分钟后,故障一样.换个2270深圳程序有跳帽的驱动上烤机,1个小时正常,但无法调到1440*900.但这足证明此屏没有问题了.OK,到仓库找个坏屏拆出一个2025的板,写上程序,接上,问题来了这回花得比原来还要厉害,右边还出线,接着又连续换了三星的,AOC的等5个1440*900,D08 5KEY 的程序,结果要么出红线,要么糊模,要么就右边出线,就是不正常.

第一次碰这现象,难道这屏真有问题,对不上程序?又换深圳(原写是广州的程序)的程序写,还是不行.没理由啊,刚才点屏都正常,只是分辨率上不了,应该是程序问题啊.好,狠下心换了个全新的2270小板上去,写上广州19寸通用的程序上去,呵呵

这个世界开始完美了. 别看有点小波浪,我用25元的分频器,一台主机拖了7台显示器,有这个效果算是不错了.

z赞一个

网友:
你这什么也说明不了.本身2025对于大屏支持就不好,2270程序兼容性不好,所以本身驱动板就要有多种,没有好的,只有合适的

网友A:
大侠,FCP190就是。。。。。。。19寸。2025是绝对支持的,网上流传说2025只能支持到19寸以下,其实不是,我就上过22寸的,我再给你看看我的程序吧
  40多寸的都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FCP190就是。。。。。。。19寸。2025是绝对支持的,网上流传说2025只能支持到19寸以下,其实不是, ...

你看下NTA91BC还有2025,加上2270,你看下屏供电的处理方式,   大屏,能支持,不光你有程序吧,呵呵,屏大了,难道屏供电也是很小的?说支持不好,我认为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NTA91BC还有2025,加上2270,你看下屏供电的处理方式,   大屏,能支持,不光你有程序吧,呵呵,屏大了,难 ...

有没有特殊的19寸,2025不能上,我不敢断言,但这个屏2025是绝对支持的。证明是,客户原配的板就是2025,而且用了4年。
但为了什么4年后的今天不行了呢?却用2270就正常,这还不能证明2270比2050强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NTA91BC还有2025,加上2270,你看下屏供电的处理方式,   大屏,能支持,不光你有程序吧,呵呵,屏大了,难 ...

你说得对,2270比2050支持得好,也证明我的主题是对的,2270比2050强大

网友:
{:4_136:楼主2270有2270的好处 免程序  大屏他肯定比2050好。但是2050l小屏的覆盖性很强。那些15寸的高分屏 或者17寸 以及LED还是2050的程序多。不能单一性的绝定那个比那个强。我觉得各有千秋。不信你找个15的高分屏。拿2个比一下。肯定2050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2270比2050支持得好,也证明我的主题是对的,2270比2050强大

我可没说2270就比2025好,看用在什么地方,,没有好,只有合适

网友:
现在的品牌机器上好多都用2270的,我用过确实不错,和NTA91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