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本地和无线网卡的都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2-10-19):
DELL 1200 本地和无线网卡的都不能用,不能用的时候,无线灯不亮,而且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连硬件都检测不到,有时候有完全正常,硬件检测也能检测到。

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正常,不想拆机器,有没有知道的童鞋、

谢谢了!!

网友A:
真是无耻下问,不拆机,不装系统杂能确实问题!

网友:
兄弟,论拆机,装系统,我比你强多了,只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有何好无语的?只能说你们没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无耻下问,不拆机,不装系统杂能确实问题!

你能想到的我全想到了,你想不到的,我已经做过了

网友:
加焊南桥解决,虽然不想拆机,但是还是没办法,做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