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 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2-10-19):
ISL6237 (系统供电芯片)TPS51427ISL6236ISL6237可以代换通用
引脚定义
VIN      6PIN     主供电
EN LDO  4PIN     LDO线性电压开启
LDO     7PIN      线性电压
VDD     19PIN    芯片自身内部比较器供电
BOOT1   17PIN    内部激放电路
BOOT2   24PIN    内部激放电路
REF      1PIN     参考电压
EN1      14PIN    3V单元控制信号
EN2      27PIN    5V单元控制信号
FB       11PIN    电压输出反馈
ILIM1    12PIN     3V电流门限调节(注意:相连200K电阻,损坏或掉件则引起不输出
ILIM2    31PIN     5V电流门限调节
PGOOD1 13PIN   PG信号输出
PGOOD2 28PIN   PG信号输出
工作原理图
芯片内部结构

网友:
不错,昨天刚换这。

网友:
呵呵呵!这个不错啊!多谢啦!

网友:
这个芯片要研究好,好的新机器都用这个,还比较容易坏

网友:
不错啊 学习了啊啊

网友(2014-03-07):
感谢楼主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RT8206和ISL6237,好多代码芯片都可以代换啊,只要基本供电脚位一致就可以代换

网友(2014-11-17):
正找这个。。。。

网友(2016-07-21):
谢谢分享正好遇上

网友:
这几个待机芯片比较常见

网友:
收藏了,研究一下。。。。

网友:
论坛就应该多出出这样的芯片PD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