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450电流跑到1.2掉电反复启动

楼主(2012-10-19):
一台Y450,广达的板子,上电到1.2左右掉电,然后再上电,反复。掉电时SUS电压也会掉到0, S5电压也掉到0,只有待机3VPCU与5VPCU电压不会掉。可以看得出发出了屏的开启信号马上就掉电,因为屏闪亮一下马上就灭。这个板是大板套小板,一共分成三个部分,测量起来好郁闷。有人说在CPU座旁边的空电容位置装上个330微法的电容上去就好了,装上后故障依旧。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可以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拔掉屏线看下,如果不掉电了,应该就是高压条的问题,如果拔掉屏线还掉电,那项就是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或重做显卡OK

网友:
有一个单独的小本本。1。8V的。好像是他的问题。

网友:
有个小板上面的电压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问题解决,南桥的问题,换南桥OK。希望能对大家有些帮助。在此谢谢大家的参与。

补充内容 (2013-1-2 15:12):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vore上管被击穿,导致vin直接过来和vore相连,换了上管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