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10显卡无显示故障求助

楼主(2012-10-19):
大家好,有这么一块显卡,故障是插上显卡系统能正常识别驱动也能正常安装但是插上VGA连接线无输出,插DVI线也无输出,只有把VGA线插到集显口上才有显示, 损坏原因是主机正常插电运行,插显示器时电源插座突然响了一声整个屋子掉闸了再接上显示器不亮了打开发现保险烧断别无异常,当联接主机时发现不显示了,请问能是显卡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没人有帮帮我么是块新显卡啊

网友(点评):
说了半天,就是集显正常,独显不亮嘛。铜牌维客,起码的检查还是会的吧?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明白,怎么帮你?

网友:
主板是检测到你的集显了,压根没发现你的独显 ,你还暗暗自喜,过独显了 。独显出问题了 ,慢慢研究把!

网友:
我知道是独显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部位损坏的无从下手啊,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想请你们指点一下,就是插电源线瞬间掉闸引起的显卡黑屏应是哪个部位损坏的可能性大点或者我从哪几个基本测试点来测

网友:
老大!你可是铜牌的,难道你没修过显卡啊?实在不行就买本饼哥的书看看

网友:
新显卡拿去保啊 修个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