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8的单桥主板

楼主(2012-10-19):
此主板BIOS已刷过,客户送来之前貌似自己把BIOS拿下来了 而且插反了,想换个BIOS试试,这个BIOS是八脚的直插式的,但是没有一样的,这个BIOS大小是1M,找到个别的板子上的BISO上面写着25X40是这种系列的,25系列是一样了,但是40好像大小不一样,问下各位高手,不知道能刷上1M的吗?

网友:
你看看你原来那个BIOS是什么型号的,Winbond25X40的容量是4M的,容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主板一般都是桥的事,你把BIOS故障还原,直接干桥就行了

网友:
004的是512   008 是1M

网友:
不行的,要用同容量的芯片代用,有一些同容量的芯片都不行。

网友:
客户自己插反了BIOS 总之把他换了  N68 N78主板通病 桥不行,哎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