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开关管 KHB7D5N60F 求通用

楼主(2012-10-19):
所有 液晶显示器 同类型的 电源开关管都通用吗 求师傅解答

网友:
可以通用的。另外可以在网上查查他的资料参数。

网友:
6n60 7n80均可代用。

网友:
电源开关管为n沟道,电流有5A,6A,8A等,耐压600V以上都可以用。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
多准备几个10n  8n的 大多可以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只有功率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