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z1加电瞬间掉电

楼主(2012-10-19):
sony vpcz1加电瞬间掉电 3 5V正常 其他电压瞬间也能产生 但是没到原值 就掉电了 主板没有查到短路的地 查了N遍了  不只如何下手 没辙 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  不知道咋搞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LZ不仔细啊,肯定有短路
再仔细找找吧

网友:
这种微短的,怎么找啊。。。

网友:
掉了还可以开吗?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的话查北桥吧,

网友:
取了CPU 还掉电吗?

网友:
CPU板载的 北桥HM57

网友:
楼主查下  3 5V的转换  很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查过了没有短路的  !!!

网友:
PCG-5111T反复掉电重起
上电时各路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也不知道该如何修

网友(2012-12-09):
此机真烦人 比苹果还恶心

网友:
CPU是板载的?会不会CPU虚汗了?

网友:
不会吧 I5的 没那么快就虚汗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上电。。其他电压有跳变。。。但VCORE没示波器。。看不出来 。。。。求高手解决。。

网友:
查PG,总PG开机瞬间有没有3.3,如果没有说明还是有PG没出来,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肯定什么地方有小短路吧...上次一台是usb口电容....

网友(2013-01-1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教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了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网友:
楼主啊,我也接到一台。。。无待机。。。貌似也是有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