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懂的师兄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2-10-19):
电路原理求助懂的师兄教一下,谢谢!
请问+5V_ALW起什么作用。

网友:
你这个钳位二极管,防静电保护,利用二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当USB接口有静电进来的话,假如静电是+10V,如果没有钳位二极管的话,该电压将直接进入到南桥,将有可能造成南桥损坏,有了钳位二极管,+5V_ALW的电压值恒定不变,10V电压加到二极管正极3脚,正大于负,二极管导通,该10V电压被拉低至5.7V,多余的电压被释放,当-10V电压加到3脚,左边二极管截止,右边的二极管负极为-10V,正极为0V,正极相对于负极来说是正大于负10V,-10V电压被0V电压抵消掉,使二极管的3脚钳位在-0.7V

网友:
钳位的,使PS—_ID不高于5.7V,一般用于保护的,以免损坏PS_ID所连接的元件

网友:
嵌位二级管,保护作用,使PS_ID信号在一定范围,不至过高损坏后面的元件

网友:
版主  你懂的真多  经常见到你   做个朋友 像你学习 留下QQ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见证了版主的强大

网友:
版主 就是牛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