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独立显卡自检时间很长

楼主(2012-10-19):
原来主板上集成显卡有问题了,现在装了一块迪兰恒进HD5450的独立显卡。现在开机自检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黑屏,然后才进系统。用检测卡检测时发现在C100处反复检测,然后才能通过自检进入系统。其它硬件没有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集成显卡。显卡驱动也重新装过了。主板是技嘉的板子,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上AMD4200+的CPU,但今天用了另外一块七彩虹G41的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显卡是全新的, 像这样的情况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嗯!这是显卡与主板的兼容性啊!

网友:
建议重换一个显卡,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的显卡,我在技嘉m61pme-s2板上上过一片蓝宝石显卡(型号已记不清),反复重启,就是点不亮,后换了一片七彩虹的显卡后,一切正常。

网友(2012-11-23):
今天我也碰到了,华硕N61的板,上独显,就要很长时间,才出画面,,上其它板主没事,估计是兼容问题

网友:
肯定是兼容性的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