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Z780-FG显示器电源

楼主(2012-10-19):
LD7575第6脚供电电压在11-22伏间跳变,7575换过3个了,都是这种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接上负载看看。找一下芯片外围元件。

网友:
直接把滤波电容旁边的小电容卸掉,换个新的上去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事

网友:
6脚外围没几个元件都换了

网友A:
换光耦看看 ? 反正碰到电压跳变我就换下光耦看看

网友B:
光耦,起动电容,,,不行换个通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起动电容,,,不行换个通用板

能换的都换了,最后还是改了个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光耦看看 ? 反正碰到电压跳变我就换下光耦看看

光藕,431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2012-12-03):
换换才晓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