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顶星TN68,DDR3不过内存

楼主(2012-10-19):
求教:TN68(AMD)的板子不过内存,如果按常规直接干桥了。但是这个DDR3的没修过呢,板子还在保,大伙都知道返厂的周期,客户也不愿再等了(已经返修一次,,中国好声音都演完了),我没把握也不想乱动。测内存没有复位电压,求教各位。内存复位从哪来,还需要什么条件,或是有图纸的给张。
补充:这个板子只有客户的5000跑C1,用我的两个4800都不跑,主板有复位,另外刚才跑了下内存复位线竟然直接进CPU了。。桥的可能性大吧??
BIOS刷了

网友:
CPU有没有复位?内存复位脚到CPU之间的元件 线路是否正常?  CPU本身和座子是否良好?  希望去查查

网友:
换X系列的CPU试试,如X245

网友:
更换CPU,打内存阻值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你说的是跑CI还是不认内存啊,  先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注意边上8脚小芯片,  全板供电都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跑C1还是不认内存啊,  先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注意边上8脚小芯片,  全板供电都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