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小方头12V另类短路

楼主(2012-10-19):
通常小方头12V短路基本上都是上下管击穿,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有问题,今天接了一个AMD的主板开机不触发把小方头拔了可以触发,按常规检测上管D级对地,12V对地,接着测下管D级竟然没有对地。然后用万用表测周边的电解电容竟然也是对地短路了,这时有点郁闷了,什么问题呢。这时看了下上管D级周围有几个小的贴片电容,会不会是他们中的那个出了问题呢。与是一组一组的吹下了,边吹边测果然有一个0806的电容短路了。与是找了一个换之,上CPU 内存、显卡点亮。看来有时不能忽视12V周围的贴片电容

网友:
平时很容易忽略这些小电容啊

网友:
小电容是比较少坏,也不能放过

网友:
台机里面这种陶瓷贴片电容短路的还是比较少遇到的,感觉在笔记本上坏的机率更大。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维修案例,以后小电容也不能放过了

网友:
这些小屁点一般很少出问题,看来楼主细心呀

网友:
既然是短路,不用拆测的吧,在板上应该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