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945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2-10-19):
INTEL D945GCL主板,CPU无供电,检测到电源PG信号时发现,电源灰色线对地阻值为0,但是不上CPU和假负载时对地阻值为505欧,上了假负载或CPU阻值为0。请各位指教,接下来应该查哪里?

网友:
先检查cpu 电压,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 电源IC坏了。

网友:
不是电源IC坏了,现在的POWERGOOD#信号没有,因为安上CPU后灰色线阻值就为零了。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

网友:
先查CPU的工作条件,内存南北桥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方向不对,没有CPU供电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