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0 主板开机 报错 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19):
第一项是没有查键盘, 插上键盘就好了, 其他3项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

网友:
键盘风扇,声音USB

网友:
还有你风扇是不是插错了,本来插CPUFAN的,你插是不是插到SYSFAN了

网友:
就是没找到键盘,风扇没插对

网友:
键盘,风扇,USB

网友:
按下F1就好了。

网友:
嗯!就是  键盘  风扇   USB

网友:
键盘  风扇   USB  声音     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fan风扇,声音,和usb

网友:
提示你没键盘,没插入机箱风扇,没插入前置声音接线,没插入前置usb接线。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有办法 设置 bioss 关闭这些报警吗

网友:
擦人家少插一个系统风扇好不好呀~!要带测速的风扇哦~!BIOS里面有设置键盘补检测的。
我估计是你不是用的原装机箱吧~!哈哈没法治按F1吧~!

网友:
键盘
系统风扇
前置音频面板线
前置USB面板线

网友:
怎么这么多报错的,。,

网友:
风扇差错槽了吧

网友:
高手  这样说法 应该是最正确的

网友:
如此多的报错,人为的

网友:
能说明白就是好

网友:
谢谢给位看官,已经 解决, 空板试机问题, 装回机箱啥也不跳了。   之前 不开机没显示cpu风扇转,不知道真正那里坏了?  是内存接触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