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2-10-19):
V3000上电不显示,电流上到0.14左右,看样子是主板上有电压没出来。测试主板上的主要电压,当测到CPU供电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看来是CPU供电没出来导致开机不显示的。
首先测试CPU供电芯片U5 MAX8760的工作条件。36V+有,当测试VCC VDD时为了方便测试,我直接测试的D8的第三脚,然后开机时 ,机器竟然亮了,表笔拿开再开机又不行了,看来是D8虚焊,导致没有MAX8760_BSTSMAX8760-BSTM.所以导致没有CPU电压输出。

网友:
LZ 还是蛮细心的!运气也不错

网友:
嗯!楼主这是细心啊!银子挣得迅速啊!

网友:
怎么看了楼主两篇都是虚汗的啊

网友:
虚焊的还很少遇到

网友:
这叫什么啊、这就叫秒杀。呵呵

网友:
虚焊在维修中也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