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过高,时钟IC发热利害

楼主(2012-10-19):
最近老遇华硕技嘉的板子,G31,二修板也有未修板也有,供电都有了,就是不复位,通电发现待机电流比较大,其它芯片温度正常就时钟热得烫手!由于手上没时钟换,也没能研究出个原因来。但查电路发现此种板时钟IC供电确是待机3.3提供,上波波也打不到波时钟有波!正常板待机电流并不高,难道是时钟微短路?/
打时钟供电阻值也有0.300左右!

网友:
拆掉芯片看看待机电流会不会降下来。

网友:
时钟信号有不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拆下芯片看下 电流

网友:
拆掉芯片看看待机电流会不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