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T42
开机不显示,插测试卡有时跑
有时跑
DF
此机器有安全芯片,跑
一般都是安全芯片或者密码芯片的问题,查看安全芯片的接口电路和密码芯片的相关电路也没问题,刷了个免安全芯片的
。开机代码跑
。
OK
芯片

网友:
如果刷个有安全芯片的BIOS 是不是还是87 DF!

网友:
涮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