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开机

楼主(2012-10-19):
这个哪个是版号啊,传说这机器不触发是BIOS问题,
可是下了两个刷上都不行,怀疑程序没下对
求确认版号,或提供个BIOS吧!

网友:
纬创的
一.EC工作条件
1 VCC 3VPCU
2 时钟 32.768KHZ
3 EC-RST# 3.3V
4 程序

二.NBSWON#  1-0-1跳变
               无跳变 查开关 开关到EC 引脚线路
三.S5_ON RSMRST# NBSWON# 都是3.3V
任为OV 查EC 及EC程序

四.SUSB# SUSC# 3.3V高电平
不高电平 查南桥VCCSUS 3-3 V5REFSUS
RSMRST# NBSWON#

学员就是不一般

网友:
嗯!看这板号则是伟创代工的,主要IBM与DELL较多;既然不触发,那你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再到    开机键      EC芯片     南桥

网友:
BIOS不对确实会不触发,下一个正确的,找别的问题吧,EC 南桥

网友:
BIOS爱出问题  但不能说不触发一定是BIOS的问题呀  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撞死呢    还有一大片树林等你去撞呢(玩笑)
建议  。

网友:
伟创的,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2楼分析到点子上了,附1440图纸一份

网友:
有图就好修吧,没图的就麻烦了

网友:
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你这个这个是集成显卡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