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灯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10-19):
显示器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是板的电容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有问题,重点查驱动部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查查看

网友:
驱动板我都没连,5V电压还是不断的跳变,不关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

网友:
              有电容暴了就换掉,在看下,开关可以关,就排除驱动板问题。楼主发下显示器型号、

网友:
5V电路上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A:
一闪一闪的 一般都是电容怀孕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闪一闪的 一般都是电容怀孕了哦

板上的电容基本都换了

网友:
是不是灯有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联想牌子的

l型号是,xm-wl 19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型号是,xm-wl 19ah

lxm-wl 19ah

网友C:
跟我的一样........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型号一样的吗?5V电压是跳变的

网友:
不一样, 以前也闪过    但是我把按键板拆了 以后就没有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所有电容都换了,还是没好。最后换了电源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