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路26

楼主(2012-10-19):
馨正主板C.PE800诊断卡显26不动,然后按重起有复位,但诊断卡代码仍然26不变。
焊接过北桥、刷过BIOS,网卡芯片折了的,都不行,请高手帮帮

网友:
应该是跑到显卡部分了

网友:
26 一般是显卡 你可以查查显卡看看周围正常不  还是就是内存哪里

网友:
我昨天也是修过一块跑26的。不过是集显的。你的26是独的,应该换换显卡试下。查下显卡下面的管看看电压

网友:
显卡也换过,周围供电正常

网友:
显卡内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