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2-10-19):
插上电源  待机0.05 一看就待机高 按开关没反应。 这款待机应该是0.01  拆机裸板测试 也是一样。手摸TPS51120  待机芯片发烫 测第一脚 跟第五脚对地有短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断开PD2  一边短路 一边没有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现在开始烧鸡大发 调2A 烧了一会  U8 会发烫  测得第五脚连接的C228  拆掉不短了 罪魁祸首就这个了 找了个差不多的 换上  可以开机 了。装上CPU 内存  外接亮了  收钱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还是说声恭喜,修好就是好的。

网友:
一烧就对,厉害呀,思路正确

网友:
有的时候待机芯片发烫并不是自身的事  也可能是缺点压

网友:
呵呵,烧鸡法,有时真的很实用啊

网友:
有图方法对还是简单的

网友:
秒杀级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