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无线网卡 不能用

楼主(2012-10-19):
无线网卡在设备管理器 可以认到  ,就是不能用。无线开关那里一点反映都没有 ,无线的指示灯也不亮,求高手给看看 ,什么怎么回事 。在线等,谢谢了 ,下面是我找到的图纸

网友:
如图中所示 ,r303 电压阻值 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把开关播到左边 c347就会短路  ,弄不明白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正常的 、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接把20脚给贴掉。或割断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直接割线。

网友B:
2脚切断了之后 ,开关播到左边 去,和不播到左边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20脚给贴掉。或割断就好了。

是第20脚。。。注意不要把22脚搞断了。22脚是PLTRST#如果断了就认不到无线网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切断了之后 ,开关播到左边 去,和不播到左边有什么分别吗

是第20脚。不是第二脚。
开关就不起作用了。也就是说。这电脑的无线网卡处于常开状态。。

网友:
你是说无线网卡的金手指 第20脚吧 ,知道了,谢谢你,明天我试试看

网友:
注意回帖  有结果了的话

网友(2013-01-25):
我正在试了

网友:
联想机器真垃圾

网友(2014-09-28):
我这也有台E49 无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