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12-10-19):
现手头有一电脑,3。3V高达4。8V;12V才11。5V
诚请高手指教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电源IC的电压正不正常啊,你这样说不清楚人家怎么帮你解决

网友:
查3.3V的稳压电路431和三极管等有没有损害,12V电路输出11.5V也不算低了

网友:
非常感谢“lihai82”!!
更换了3。3V稳压的431后,3。3V,12V都恢复正常
故障圆满解决

网友(点评):
修电源就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