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故障维修经验

楼主(2012-10-19):
开不了机故障维修经验
故障现象:一台台式电脑开不了机,电脑黑屏,该机坏之前开机时进入XP后要进行硬盘自检。
检    修:用故障诊断板诊断,代码在3E、32两个码上反复变化,怀疑显卡,换之故障依旧,把2G内存条换4G,可以开机,
          开机时进入XP后要进行硬盘自检。重新做系统,开机时进入XP后还是要进行硬盘自检,重新分区做系统开机正常。
          在用原来2G内存条工作也正常。
分   析:可能小孩在玩游戏时激动,碰电脑震动硬盘造成。

网友:
哦。有道理啊

网友:
硬盘快要坏了

网友:
3E和32你会怀疑是显卡???什么思路????

网友:
这个代码没有碰到过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想到硬盘吧.

网友:
硬盘进行自检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会怀疑显卡,自检无法取消大多数时候分区是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