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学修主板,还应当准备哪些工具

楼主(2012-10-19):
RT,请教下各位师傅
俺是修了十来年家电的,现在因为兴趣原因,想学学修主板。
先说下手上有的工具
外热烙铁若干,936,850B,数字表两块,指针表一块,40M示波,30V/5A可调电源。
想弄套假负载(台式),是带灯的好,还是不带的好?  打阻卡是必备的吗
别的就不知道了,还有哪些工具和细节需要准备,望指点下。

另,能推荐下适合新手入门的教材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
假负载带灯的方便点,打阻值卡一般是测量各插槽电压,阻值,时钟等参数,方便点,要是没有的话一个个脚找很麻烦的,诊断卡是必备的。

网友(点评):
谢谢,能推荐下入门的教材吗

网友:
家电修的好好的,就别转行了

网友(点评):
没准备转行啊,只是对修主感兴趣了。。艺多不压身嘛。 冬天不怎么忙了。。空了也是无聊,准备学学这样,反正也不用添太多的工具

网友:
打阻卡很有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张军编著,科学出版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张军编著,科学出版社

谢谢,第一版网上下了PDF的,,第二版网上淘了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第一版网上下了PDF的,,第二版网上淘了一本,

里面讲的都是最基础的,对于刚入门电脑这一行的人士来说感觉还是比较合适的, 更何况电路这块你有很好的基础,要是觉得可以的话报个主板远程培训其实也不错的,适合有店面走不开的。

网友:
迅维的远程教学很不错。适合你有一些电路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