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后,开机的时候灯管亮度晃动,15秒之后正常

楼主(2012-10-19):
每次开机都 会晃动,  屏幕不晃动,  是 灯管, 亮度, 光线 晃动, 背景 没事, 15秒钟之后就好了, 请问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你有没有外接测试的灯管,弄几根上去确认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不稳定。

网友:
为什么换高压板的,如果之前是熄灯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灯管问题!!灯管老化,跟家里的日光灯管一样,用久了刚开会闪烁。

网友:
外接灯管没发现  灯光有 晃动,。 难道真是灯管的事啊~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应该是灯管老化的原因。

网友:
外接高压看下是不是灯管的事先

网友:
灯管虚焊了吧

网友:
完了 我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联想的
一共是2个高压包 4个管子
我只换了一个高压包 2个管子
看来以后还得坏啊!

网友:
修液晶,拆四条好的光管来测机,这是首要条件,没有这个保证好的灯管,你哪能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