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G蓝屏问题

楼主(2012-10-19):
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故障是不上电,我插上电源线按开关没反应,换我自己的测试电源可以上电了,然后换个新的电源。可是一到进系统的XP进度条时蓝屏了,我跟客户说系统有问题了要装系统,客户也答应了,ghost完从启,又是到滚动条又蓝屏,没撤了,用替换法吧,内存.硬盘.数据线.cpu都换了,可是还是一样是蓝屏,就主板没换,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了,主板是七彩虹(凄惨红)C.A780G让客户留下慢慢研究,测了所有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是正常,怀疑是内存vtt_ddr控制芯片问题,这个内存vtt_ddr控制芯片是83310,开机等快到滚动条的时候测了内存傍边的排阻是0.9几V正常,测这里的原因是月饼老师曾经说过蓝屏死机的问题有可能是vtt_ddr控制芯片导致的问题,因为内存大量读取信息的时候它本身不稳定的话这个电压可能会有波动造成蓝屏死机,自检的时候跟到滚动条的时候电压都一直保持在0.9几V,是正常的,后来想了想刷下BIOS吧,官方下载个BIOS用 TL866CS通用编程器刷了下,装上BIOS,开机提示系统没安装好,然后再GHOST一次,到滚动条没蓝屏了,装完系统顺利进入桌面。下面的图就是这块 C.A780G Ver1.4主板。

网友:
竟然会是bios问题?????无奇不有啊

网友:
以前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干吗要用编辑器刷呢.不是可以开机吗?DO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吗要用编辑器刷呢.不是可以开机吗?DOS不行?

主要是编程器买回来没用过几次,用用熟悉下嘛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B:
VTT_DDR就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也就是内存槽旁边那排排阻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_DDR就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也就是内存槽旁边那排排阻对吗???

VTT_DDR是内存负载供电也是终结电压,0.9V-1V左右,在内存槽傍边那一排电阻上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太奇特了 ,少见、

网友:
太奇怪了 ,少见..也只有杂牌板会出这情况吧

网友:
蓝屏刷BIOS也行,还真遇到过,下次该注意下了,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又增长了知识

网友:
够神奇的,遇到试试哈

网友:
上次遇见一块七彩虹  不定时蓝屏查了。结果是内存供电高有点高1.98V 。 我把它降到1.8V就不蓝屏了。

网友C:
编程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你有没有进BISO设置一下啊,

不用你说都知道先设BIOS,COMS放电都还一样蓝屏,月饼老师教的维修流程,询问故障-故障还原-外观检查-COMS放电,按流程走

网友:
蓝屏 。。。。。  是修 电脑的最头疼的 问题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的键盘是亮点

网友:
不懂 说的什么吗

网友:
真的是凄惨红呀,太垃圾了,这种情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多少钱买的?

编程器是 TL866CS,在我们讯维商城就有卖,258元一个,速度也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太牛 这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