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接高压开关信号就掉电 奇怪

楼主(2012-10-19):
  这机器拿来暗屏   拆开屏幕测供电有 接地正常  亮度  触发都正常   为啥不亮呢  合计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应该  因为没有现成的高压板  告诉客户换个通用的没灯  换上之后好了 客户拿走了   过了10来天客户拿回来了   说又暗屏了   我拆开检测  发现 开机暗屏可是马上掉电    后来拆开发现  把高压板触发信号 挑开就不掉电  我测量挑起来的是3.3正常啊  别的电压也都有   我就纳闷了   又换了个高压板现象还是一样    只要把触发练到高压板上  开机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   就像是高压板短路是的   确定高压板没问题    兄弟们给点思路

网友:
没有人  给点意见么  望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