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怪异问题

楼主(2012-10-19):
      主板诊断卡跑E0,重插内存后,点亮,重启后又跑E0,每次必须重插一下内存才能过去.....

      排除内存,手头有几根都试过.

网友:
看下板上的电容,不一定重插一下内存才好。你试下电池放电看看.

网友:
刷资料  没问题的  呵呵   V星的通病

网友:
同上 刷bios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是BIOS资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