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通用模块

楼主(2012-10-19):
  本人是经朋友介绍过来的,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家闲着,无所事事的(前提:我是女生)当我进了讯维网培训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电阻电容,对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窍二不通,零基础,刚来就安排白天上主板,晚上上液晶,主板听二天听不进去了,隔天安排我去和覃老师从最基础开始学,一对一教学,刚开始几天覃老师白天很耐心的教我基础知识,晚上又和其他同学同步学习液晶显示器,几天后覃老师给我讲解了SG6841和LD7575这两个原理和这两个芯片的电路图分析,我是零基础,吸收也慢,不过还好,覃老师边和我讲解边拿板给我看,很细心的教导。
  上了几天理论课,开始实践维修电源板,覃老师拿了块板给我修,讲了一下维修原则和安全事项,因为我是第一次摸这些东西,不知如何下手是好,覃老师就一直在旁边,耐心的给我说,首先拿到板的时候应该检查电源有没有烧坏和炸坏的保险有没有烧坏,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按照老师所说的我检查了一遍,没有坏的。 我问那可以插电了吗?老师说不可以,必须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才可以上电。
  老师在旁边教我检测,先用万用表测EMI电路,再测整流桥和MOS管,没有发现那里有短路的了,老师说可以上电了, 但是要注意安全喔!老师在旁边指导我一步一步的测量。先测EMI电路上面是否有220v,再测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左右的电压,一切正常后,接着测量SG6841芯片启动供电脚上的电压,老师说这个芯片的电压是16v的话就属于正常,一般启动供电过低的话是芯片有问题,我测出来的只有8v,老师让我换个芯片看看,换了以后测量就是正确的了,输出电压有12.89v和5.19v。我说原来这么简单啊!
  老师让我再换块板自己琢磨,自己修,搞了半天修不好,老师又过来给我讲解了几次,终于弄明白了,隔天以后老师说,如果修不出来可以用一种简捷的方法,就是用万用模块来修,覃老师找了张纸过来,在上面写了:黄线接MOS管。黑线接大电容负极。红线接VCC持续供电。白线接光藕第4脚(如图标没有标示,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与大电容负极不导通的为4脚或者是非接地脚)绿线接大电容正极。
  (注:改板前提是大电容有300v。后极12v  5v整流滤波正常。 必须把SG6841和MOS管拆掉。)然后给我讲解了一下,让我自己操作,接好以后他检查了才可以上电,搞了半天终于接上了,老师检查了通上电检查有12v和5v的电压了。(老师说对于那些雷击了的修不了了的或芯片看不到型号的都可以用这个模块改,有方便快捷又好用)。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有点心动了,我一直不会修液晶电路,很多板子坏了都整换,但是有点机器空间太小,只好拿给别人修哎,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老师对女生特别照顾啊?
还在纠结去不去迅维基地实地学习呢,一则我近期生意突然火爆了,二则有网友跟我说基地走了不少能人,留下的师资力量有限;三则飞机票订迟了,居然涨了200,特气,打算改做火车。四则,我是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的  有志者事竞成    我是去年开始弄这个的 也是O基础  但是我是在维修店里弄的  没有人教 一点点自己摸索出来的  这里我也要感谢讯维网站  大多数也是从讯维网站学到的    现在的我电路方面不是问题  我相信我自己都能学好  你有别人教一定会学的更好的    加油!!!

网友:
嗯!阁下这是不错啊!巾帼不让须眉啊!好好努力吧!成功是属于你的,加油啊!

网友:
非常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指导老师教你,本菜鸟自学中有非常多问题都是靠上网查个天翻地覆才有点眉目。而且很多问题都是靠死记后再理解

网友:
             自己也是0基础,没人教,自学的、感谢迅维网、

网友A:
什么是通用模块啊?我师傅都没跟我说过,悲哀。

网友:
哇,这么好的老师,有机会我也去学习下

网友:
王同学,不错哟,看来是要一对一教学才行。

网友:
女生维修不会比男生差。

网友:
基地还有女生学习么    这么好啊   呵呵

网友:
你们这不是废话吗,在基地MM相等国宝,你们见了熊猫,能不倍加关注???美美好象也是全能班的吧,你还没有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通用模块啊?我师傅都没跟我说过,悲哀。

就是通用的电路板来代换原来损坏的电路板。

Yy.
哦,我还以为有通用的芯片呢,汗。改板我最喜欢的啦,嘿嘿。人家本来好好的原装显示器被我改成杂牌的显示器都有

网友:
支持自学的 都是牛人啊

网友:
通用模块!!可惜没有用过啊 改天去基地的淘宝网店上面拍几个回来研究一下
女孩子学维修这勇气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都是冲着 女人来的

网友:
我也好想親身去學,總覺得自身的功夫還不夠,但人在台灣無法去上課,遠端視訊又怕學不到東西,兩難

网友:
女生也学这个?不太好吧?天天对着烙铁风枪,焊膏锡丝。太伤身了。是为了帮你老公看店才学的?还是出于爱好学的维修?

网友:
问一下你的老师,这种模块能不能用于32以上你液晶供电

网友:
同一模块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女孩子能走出这一步,不容易。支持你

网友B:
那个通用模块是什么型号啊!请问有转化电路,还是就是从芯片直接引了几根线出来啊 !

网友(2012-12-01):
引用 网友B:
那个通用模块是什么型号啊!请问有转化电路,还是就是从芯片直接引了几根线出来啊 !

那是老师开发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知道了还叫开发吗?

网友:
难怪要点对点,一对一特别授业,要是放在狼堆里可还得了,还是老师有主见。

网友:
哇塞!       有讯维的老师做启蒙老师啊。    以后是电脑维修江湖中上的高手啊。

网友:
额,这样啊!请问那个通用模块上有外围元件吗?还是就是一个芯片!

网友:
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的学,进步会很快的1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表示压力很大,再过几天我们也得实践了。不知道学的成果怎么样、、、

网友(2014-07-31):
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收获

网友(2015-04-01):
我也不会修显示器   我准备去基地了

网友:
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见过女同行!

网友:
模块就是好,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作用了

网友:
恭喜你。。我现在和你一样。。今天在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