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10-19):
一台惠科电子生产的19寸杂牌液晶显示器,黑屏,在很暗的地方开机能感觉里面的背光灯闪亮了一下,接主机信号灯一直亮着,黑屏,拆开机壳测量没见明显烧坏的地方,通电12v,5v基本正常,于是用外接灯管试验,灯管能点亮一头,亮一下就灭了,找不到故障点,望指教。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看看灯观,或高压包。

网友:
先检查下高压,,如果高压没事的话就是灯管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测下灯管就知道那坏了。。

网友:
换了新的灯管一样啊,

网友:
外接高压板试,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就好了、

网友:
我看是电源板电容鼓包了,我修的就是这原因

网友:
我用高压条试过了,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查了高压部分的原件没问题,高压变压器没得换,OB3306QP也没换,没图纸,拆了周围的小电容没有漏电的,不知道容量大小,无从下手了,本来还是想修好原来的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