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显CF 求助

楼主(2012-10-19):
一块精英NFORCE6M-A 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CF 已确认是主板问题,请问是否为BIOS信息损坏或丢失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如果处理,(此BIOS芯片为8脚双列直插式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问下 一机器正常工作时在插显示器的电源线时造成了短路导致供电掉闸,恢复送电后发现主机里的显卡无显示了,但在系统中还可以识别到,请问是显卡哪部分出了问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网友:
看下北桥  或晶振。。

网友:
32.768晶振换了,应该就好了,修过类似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