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我看下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楼主(2012-10-19):
  DELL PP38L型号笔记本,现在的问题是公共点只有200的阻值,用烧鸡法发现PQ26发烫,取下实测已短路,在料板上找一个焊上去公共点阻值又变成200欧了,取了公共点阻值正常600欧,MOS管确定是好的,上图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你重焊了一个PO26后是不是有通电后又烧了,我一般这种情况是PO26 PQ25 一起换点,如果还烧就要查反馈和MAX8792E的条件了,还有一点就是PL5电感也有可能坏哦。有条件就PQ26 PQ25 MAX8792一起换掉再试吧

网友:
也在修此机 期待结果

网友:
PQ25   PQ26  还有那个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上PQ26阻值变小,不上就正常

网友:
还有地方短路,电容,继续查吧

网友:
管还是一对一起换好些,另外PP38L不是戴尔的型号

网友:
楼主的机子插上电是什么情况呀!短路吗?还是不触发

网友:
你说下你的故障先啊,公共点有时200多也正常。

网友:
现像都没说,是不是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