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60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2-10-19):
接到台机器V460.客户说点不亮。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6正常。按开关键没有反应。确定为不触发问题。留院查看!
拆机。裸板在点了一次。问题依旧。( 心想不触发问题倒是简单嘛。无非断线。没收到和没发出)

此机器时序是触发后有开关KBC_PWRBTN发到EC(u44)的95脚。然后EC从117脚发出PM_PWRBTN到桥。
3/5V_AUX电压正常。EC供电正常。触发开关3脚电压被拉低。EC的95脚也被拉低。说明EC已收到触发。在测117脚。触发同时没有发出高电平PM_PWRBTN。说明问题就在EC本身没发出或者发出被后级拉低。也有可能是EC时序。优先考虑。
因为方便测量从3脚接了个开关线出来,去点螺丝孔。出现个小插曲。接的开关线不小心碰到芯片。好像是U5的第6脚。然后待机一下变成0.130了。短路了。晕

待机芯片51123烫手。一瞬间就蛋疼了。报废板里没有。反正要买EC。就一起买了51123.
换了51123后。情况一样。发烫没有3V待机。量阻值。居然接地了。看来问题严重了。不是芯片。看了半天3VAUX电压去的地方。10多个。很多都有电阻。应该没事。去EC的供电没有。反正也要换EC就先拆了EC.在量对地300多。还真是EC拉低了。
没装EC上电3VAUX已经出来了。然后换上新的EC。问题还原。还是不触发。量E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EC的X6晶振没有装。一看原来是挂了个128K的BIOS单独提供时序

同时测量时也发现只要是EC发出去的信号一个也没发出。可能就是时序问题了。拆下BIOS。刷
正常读出。正常烧录。但是查空芯片和效验芯片的时候出现了报错。该不会是BIOS坏了吧。那就难办了。不管了。效验失败一样装上。问题依旧不触发。告诉客户可能时间要久一点了,然后抱着最后的希望买了BIOS(PM25LV010)最后的8脚BIOS。编程器居然够不着。用200度的烙铁把脚上托出锡尖。才能刷。- -#

刷好BIOS。装上。电流跳到0.200后掉了。可能有希望。然后上U。内存。电流一样0.200掉了。又起来。跑到1.3。弱弱的笑了。接上屏幕。显示联想LOGO。功德圆满。呵呵。

网友:
没思路的时候就刷刷BIOS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现在很多机器bios都很爱坏

网友A:
现在的BIOS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B:
纬创的板子,NPCE781的EC容易坏。这种问题测了BIOS供电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纬创的板子,NPCE781的EC容易坏。这种问题测了BIOS供电直接秒杀

BIOS供电正常。关于EC数据交换的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IOS问题还真不少。。。

是啊。呵呵。以后注意了。省的走弯路

网友:
看图纸各种压力、、、

网友:
x修的不做了 没有料板修的时间长了

网友:
前天也是修了台,联想的机修,也是触发不了,后来刷下BIOS,故障排除

网友:
问一下,大家都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得亏是EC外挂bios,不然就得换EC了,现在的ec很多都是gpio脚,一般上手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学习学习啦 就怕有时BIOS想刷 找不到

网友:
亲 这种新型板卟触发 一般先干BIOS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表示还不懂上电时序和看不懂电路的图朋友在那里 顶下

网友:
最后又是BIOS,这BIOS坏的几率越来越大。

网友:
这个BIOS也能找到

网友:
联想V460 没有待机触发 BIOS本来就坏的很多~~~BIOS 数据线上面就可以测量到没有波形

网友:
楼主把BIOS共享一下啊.

网友:
楼主细心! 编程器比我的好。。。。。。

网友:
用结果对照结果的话。发育不好呢。按思路维修,以后遇到不同的才有好对策。

网友:
嗯嗯  学习录入

网友:
BIOS老坏,希尔特500P我用的还好,支持当前所有的型号…………。

网友:
bios问题很多,呵呵,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主板 首先想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