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场管焊在板子上就短路,拿下来就不短路?

楼主(2012-10-19):
max1632的5v上管,拿下来测没问题,板子本身也不短路,mos管拿下来焊盘不短,一旦焊上,G极和S极之间电阻就变成0了。

开始以为是静电,可是不论怎么放电,换mos管,换max1632,都是这样,为何?

哥们,你不是带电量的吧

网友:
板子短路 你的明白

网友:
级别这么高还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太菜了吧,比我还菜呢

网友:
知道您就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说就别回,

这样的回复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还是靠仔细,我就不相信了,板子不上无短路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要看是什么地方短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  还是芯片短路

网友:
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来拿给别人修了 别人告诉我是 主板短路哈

网友:
建议查一下与其并在一起的其他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后测量板子

网友A(2012-11-18):
他说的是测焊盘无短路,测管子也无短路,和是吧管子焊上就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测焊盘无短路,测管子也无短路,和是吧管子焊上就有短路

这位朋友说的对。

网友B: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么解决的?

谢谢关注,

最后还没解决,

其实就是compaq n610c的电源板。

网友:
场效应管的G极接触到表笔后C和E极就会导通,有些人就会以为管子穿了,在测量的时候要把G极放电 再测量,就会准确了

网友:
是不是焊锡让短路了呢

网友:
我修过晶体管一商店就击穿的,后来发现是0R的电阻烧了。亮了好久。希望我能帮上忙

网友C:
17楼说的对,把场管放下电在测量就会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楼说的对,把场管放下电在测量就会准确了

都做过很多遍了,才上来发帖的。

网友(2012-12-19):
还是仔细察看下 管附近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别无它法

网友:
最好有点位图对照,不要在路测量

网友:
偷偷的问下 场管如何操作才能放电?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板子本身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表笔接,黑笔点G极就放掉了。

红表笔接地吧。

网友(2013-01-20):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我,cpu供电电的上下管板上测就短路,拿下来又是好的,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
这情况遇见过,主芯片坏了。

网友:
要一次性把坏的芯片全换掉,一步到位,不然还会继续烧主板的。

网友:
主板短路

网友:
主板D极外围电路与G极外围电路有短路,你在测量的时候G极有一定正向电压,致DS间导通

网友:
焊盘上绝对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有短  路的吧

网友:
如果不是板子短路就是管子软击穿了,取下来测试好的,但是上上去就不受G极控制

同意

网友:
主板短路??我才是菜鸟 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放下点应该就准确了。

网友:
板子短路

网友:
主板短路?

网友(2013-02-21):
管子接了一个电阻

网友(2013-04-04):
主板的电源控制芯片有没有测下,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感觉还是软击穿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在那里?

网友:
关注了 希望楼主最后可以给个说法

网友:
奇怪的问题     没有遇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能告诉你这种情况正常  因为机器能亮

网友:
短路只有两种啊,一是板短路,二,是MOS本身损坏被击穿,三,连锡
你有没有换个MOS管试试,(焊上去,相信你应该不会连锡)

网友(2013-05-04):
你在好好测下主板,,你的是什么主板,另外喷一下楼上那个,根本不看一下。题目

网友:
前级短路烧后极的思路来维修

网友:
唉,楼主我来说说吧。有两个英语单词你要记住:offline和online,前者译为离线,后者译为在线。
你把场管拆下来,这时场管相对于电路板的状态就是offline,离线,不和原电路有联系了;当你把场管焊在电路板上后,它对于电路板的状态就是online,在线,处于电路之中。此时场管与别的电路是并联的关系,如果那个电路存在短路的话,你测这个场管时也呈短路状态。所以大家基本都是告诉你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2013-06-04):
把场管拆下用万用表好好量-下G、s极电压和电阻

网友:
这个不明白  学习一下 哈

网友:
没有遇见过,先了解了

网友(2013-07-12):
不 测量的问题  是板子上  还有短路的

网友:
加油,慢慢来 多焊几个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