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2挡logo

楼主(2012-10-19):
今天接一清华同方机,G31T-M2,开机挡logo

南桥换过,网卡拆掉,诊断卡一直C3-C5跳,把网卡在装上又恢复原来的故障,换下的那个南桥上别的板可以正常使用,看来不是南桥问题。求助!!bios刷过没解决。

网友:
放电了吗,bios刷过吗

网友:
卡logo处理步骤:bios放电,换内存,显卡,硬盘,光驱,CPU,刷bios,做南桥,网卡,声卡,COM芯片...你说的 那就换网卡咯  试试?

网友:
内存线路   IO

网友:
换下CPU旁边的固态电容或者北桥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1、更换BIOS块,再刷BIOS
2、测量I/O的时钟是否正常
3、I/O损坏
4、COM口芯片损坏
5、32.768晶振

网友:
以前遇到过,刷bios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原因,等答案,谢谢。

网友:
C3-C5内存不过。

网友(点评):
C3到C5跳变不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C3-C5跳变不太像内存问题,更像是bios的问题。楼主换个BIOS刷刷看,检查BIOS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拆下网卡后,还是不行的话,南桥机率够大。

网友:
先刷个bios,很多品牌机时bios的问题

网友:
遇见过挡LOGO的问题 最后还是放电好了 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  应该刷BIOS看看

网友:
呵呵  遇到过很多。。有的好了 有的没好,

网友:
你没查查32.768晶振吗,我遇到过晶振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应该没问题了,这个是要查地址线数据线了吧

网友:
今天又换了bios芯片,重刷,还是没效果,没办法了,放那先不修了,拆件吧。这板修的我郁闷。

网友:
换个南桥晶振试试

网友:
这个档LOGO的一般都是USB控制器,还有他的时钟,南桥的外设有问题

网友:
换时钟芯片试试和南桥电容,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