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判断PWM保护性无输出的小案例。

楼主(2012-10-19):
人为做了一个测试,用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用示波器判断PWM电路保护性的无输出故障

所谓保护性无输出,是指PWM电路本身在检测到发生过流、过压、或其它原因时而自动关闭PWM供电输出的一种措施

但很多时候,维修人员会把无输出和保护性无输出两者混淆,造成误判或误维修。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可能把故障扩大化。(因为保护性的关闭输出是几uS的时间,所以用万用表是无法量测出来的,缘由是万用表的反应太慢,只能捕捉0.X秒左右的电平变化,所以这种故障要用示波器来检修)

所以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波器来判断是否为保护性输出的小案例,供大家学习

在做这个之前,我人为做了一个故障,拆掉了实验板的3.3V滤波电容。也就是下面电路图中的PC43 这个电容,去掉PC43号,由于3.3V输出的电压尖峰没有被正常滤波,所以PWM的反馈和比较电路会认为PWM输出电压不正常,所以关闭3.3V的输出

然后设定示波器的触发功能(关于触发功能,请看我之前写的关于ADS#的那篇贴子,这里不再赘述),用示波器的探头放在PL6这个3.3V电感的2脚,也就是输出电压这端,然后打开电源,可以发现3.3V的输出波型明显是不正常的,如下图所示,3.3V的输出有4V的峰值,而且只持续了不到10us的时间就掉了下去,在50us的时间内,电压完全关闭输出,这个情况说明PWM的反馈和比较电路检测并判断3.3V输出异常,所以关闭了3.3V的输出。

同时,3.3V上管G极的驱动波型,也在输出大概不到50us的时间后完全关闭。如下图所示

我们查看了保护性的关闭输出的波型,那么我们再来看下正常输出的3.3V电压输出是什么样子,补上PC43电容后,再测量PL6电感的2脚,可以看到电压是在大概400us左右的时间内沿一个很漂亮的坡度,上升到了3.3V左右,然后保持并稳定住,这样才是正常的3.3V电压输出。

网友A:
预告,后续准备做时序比较的示波器使用知识。

网友:
去掉那个滤波电容,就会引起保护性无输出?还是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那个滤波电容,就会引起保护性无输出?还是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只是引起保护的可能原因之一。

网友C:
看来最近老杨比较有空了,最近连续发了几个也贴子,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最近老杨比较有空了,最近连续发了几个也贴子,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这段时间准备搞搞技术,好长时间不弄,要荒废了。

网友D:
我就是典型的楼主老大说的区别不了保护性无输出跟芯片工作条件无输出,整部明白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典型的楼主老大说的区别不了保护性无输出跟芯片工作条件无输出,整部明白的人啊

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量一下波型和输出就可以分辨了。

网友:
似乎明白了一点了

网友:
杨总应该再贴一张图:保护状态下,下管G极的波形

网友:
很受启发,感谢分享

网友E:
顶杨工。凑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杨工。凑字

网友:
我说学习了,会不会被和谐。。。。

网友F:
问: 杨大大    待机3 5V   上管G级 一边5V 一边3.3V  无波形  两边下管都没电压 没波形。
但是 电感有3 5V  线性输出。  这神马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告,后续准备做时序比较的示波器使用知识。

管理员太伟大了,这样论坛会吸引来更多的粉丝,期待后续

网友F:
管理大大,, 你把我灌水的 删了。,。。 那你能回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
  上管G级 有电压无波形。 下管G级 无电压无波形, 后级电感输出正常,神马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管理大大,, 你把我灌水的 删了。,。。 那你能回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
  上管G级 有电压无波形。 下管 ...

请你把波型的图发上来一下。

网友:
谢谢老师,那如果不是保护,是电压根本就没出的话是不会有跳动的波形了?

网友A:
如果是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有问题,那就没有波型,没波型也就不会正常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有问题,那就没有波型,没波型也就不会正常输出电压。

谢谢老师。学习了。很有用的技术分享。

网友G:
杨总,是不是准备代理TEK的入门级示波器了啊!!AT那个不行啊,干扰太大了,双重接地,测个32K晶体有时候还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杨总,是不是准备代理TEK的入门级示波器了啊!!AT那个不行啊,干扰太大了,双重接地,测个32K晶体有时候还 ...

价格差那么多,不具可比性。。比较要在同价位上比哦。。。

网友H:
很有用处哦,有时候电容不良,很明显测出来

网友:
太棒了,有了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乃维修界的科学家,呵呵

网友:
有没有推荐咋们新手用的好用又经济的示波器呢,干扰大的,机子热稳定性差的等等就不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管理大大,, 你把我灌水的 删了。,。。 那你能回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
  上管G级 有电压无波形。 下管 ...

下管无电压无波形,而后级电感输出正常? 咋可能捏

网友(点评):
哇嘎嘎。 我也觉得不可能。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上管G有有 电压, 直接输出了 所以没波形。

网友(点评):
好多管理大大哦、

网友(点评):
有这种机器的,我碰到过。机器在待机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有3V 5V输出没有波形,开机后功率上去了波形就来了。

网友:
跟着杨总学示波器,看来成为高手的日子离我不远了。哇哈哈

网友:
赞一个  楼主继续加把劲

网友:
顶杨工(总),这里讨论技术,先工后总,呵,泰克就是好用,好久没来论坛了,又看见杨工力作,边版回复,果然是技术好帖。

网友J:
非常好的过压保护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好的过压保护案例。

老莫?

网友:
学习了~~~~~~~~~~``

花晨月夕 -5 严禁灌水

网友K:
谢谢老师的详细点评,以前还在实地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点蒙现在完全明白了!

网友:
经典。楼主。你空间还有这样的帖子不?还是少说废话。立马去看看。

网友:
l看楼主的帖子很受启发,通俗易懂,学到不少,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管理大大,, 你把我灌水的 删了。,。。 那你能回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
  上管G级 有电压无波形。 下管 ...

难道不需要波形只需要电压就能导通?

网友L:
老大,我修了一个海尔简爱7G(I5CPU)的笔记本, 原来是集成显卡不供电,所以不亮。后来换了芯片检查了后继电路,现在是可以亮机并可以进系统,但只要安装了集显的驱动程序WINDOWS 滚动条跑完要进系统界面时就卡死,这时测集显供电就停止了,而且下管G极有5V明显的保护了。奇怪的是原来的电感R56装上去就没电压。我随手装了个电感3R8的就可以出电压,但进程序始终卡死白屏。外围电路元件检查基本可以肯定没大问题,估计可能跟电流有关系,请指点下。

网友:
希望杨工能写出一本《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中的应用》的书来,可以肯定能造就一批维修高手。我第一个订一本。

网友:
每看到一篇老大发的示波器 测试电脑主板的贴子,饭都不想吃了,干紧拜读一遍又一遍。

期待老大的佳作

网友M:
谢谢,你这样讲了触发保护,另一种呢,本人对示波器不懂,不要见笑,正在学习中

网友N:
这是过压保护,老大的第一个波形就能看出来,尖峰过压,杨总该把欠压保护,负载过重导致保护,都给新手讲一下,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网友:
示波器检查疑难故障相当好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管理就是管理  精辟  屁精!!

网友:
首席技术的帖子真是太强悍了,期待您后续的大作。

网友:
之前听说杨大侠要出书,什么时候出呢

网友:
学习了,希望老师能多发一些用示波器判断故障的方法,以及能告诉我们哪些情况下用示波器测波形会快速判断出故障位置。

网友:
这示波器的教程做的好,对于我等菜鸟来说,犹如在黑夜里的指路明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 杨大大    待机3 5V   上管G级 一边5V 一边3.3V  无波形  两边下管都没电压 没波形。
但是 电感有3 ...

你的示波器不行,还是你本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老师的详细点评,以前还在实地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点蒙现在完全明白了!

我是完全不明白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都学不完~!

网友O:
对比上管和下管的栅极波形,得出频率高,栅极的波形电压高,频率低,栅极的波形电压低,频率和电压成正比?刚才看错了!!我不是说输出电压的高低,我是说栅极的电压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比上管和下管的栅极波形,得出频率高,电压低,频率低,电压高,频率和电压成反比?

电压是靠占空比来调节的。

网友:
老杨,你不搞技术太可惜了,我们需要你!别整天搞飞机了~

网友(点评):
明天还上班,但是版主这样的帖子太吸引我了。

网友(2013-01-07):
五体投地
十分赞同
这就是技术啊
老大就是老大,最喜欢看关于示波器检修的帖子了,楼主辛苦了。
期待管理员发出更多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2012-10-19):
去掉那个滤波电容,就会引起保护性无输出?还是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这是模拟。如果没有滤波电容。峰值 都4v了。反馈电阻就是管这个的

网友(点评):
这东西不会忘的

网友(点评):
这楼有水分,,,

网友(点评):
机器还是待机状态。

网友(点评):
这是待机时的正常情形。

网友:
收藏了~正好我在研究示波器!真及时!

网友:
电压不出来的 修过很多了 但是没用过示波器 我们修的时候只会查条件查反馈 没有示波器一样的能修

网友P:
引用 网友F:
管理大大,, 你把我灌水的 删了。,。。 那你能回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
  上管G级 有电压无波形。 下管 ...

你这不叫输出正常,只能说明一点电不是这对MOS管和电感供的。是从别的地方漏过来的。

网友:
刚买了示波器,就看到了杨老师的帖子,十分的有用。

网友:
杨总 出本书吧  !!肯定卖爆

网友Q:
这几天正在学习如何使用示波器测8734芯片。波形搞的有点头大,刚记住,一会就忘记了。

网友R:
理论上,4v的峰值电压是不会引起保护电路动作的。引起保护的实质是:在滤波电容被去除后,会产生绝对值高达9.2v的压差。

网友:
示波器还是用的不熟     触发模式不会用   会测量上下管 连续的波形  来判断pwm芯片的好坏

网友S:
示波器相对其它维修工具真正的优点就是可以抓住瞬间的电压变化;有些只会用来测一下晶振波型的简直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
杨总,该回来研究一下技术了,现在感觉迅维里面技术下滑了很多。不再代表最先进的技术了。

网友:
学习,
不过一般不会就一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你把波型的图发上来一下。

问下管理员,现在店里没有示波器。T61的机器无3V 5V 上管控制没电压。下管电压一直是5V。这个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T(2012-11-29):
实际应用不大,我试过了,开关电源后级滤波电容一般都不止一个,如果全坏才会出现这种保护状况,如果只坏一个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保护的!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U:
引用 网友V:
问下管理员,现在店里没有示波器。T61的机器无3V 5V 上管控制没电压。下管电压一直是5V。这个是不是保护了 ...

下管线性5v确实是保护状态!

网友:
楼主这样的帖子以后多发些啊,真的很有用,,,谢谢了 啊

网友W:
看完后,有些明白。 就是滤波不好的话,脉冲不是平滑的。反馈受到这个信号就会关闭控制输出。这是保护性无输出。
还有一种就是IC本身条件不满足的导致控制无输出。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学习使用示波器

网友:
那就试一试吧

网友:
问下管理员,现在店里没有示波器。T61的机器无3V 5V 上管控制没电压。下管电压一直是5V。这个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下管线性5v确实是保护状态!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X:
对示波器还不怎么熟悉,我借了一个示波器为什么量电压不准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爽

网友:
就喜欢看带示波器的贴子

网友:
这个很牛啊。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一直比较弱,只会测32.768和PWM的输出波形,这个案例正好深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论坛就是好。

网友Y:
怎么现在都喜欢发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啊!示波器难道不会用?

网友Y:
Pwm保护绝对能用万用表测量出来,不需要用到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管理大大,, 你把我灌水的 删了。,。。 那你能回答我上面那个问题不。。
  上管G级 有电压无波形。 下管 ...

这应该是驱动方波跟线形工作电压的区别吧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真的是很好的维修资料,期待楼主继续出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这不叫输出正常,只能说明一点电不是这对MOS管和电感供的。是从别的地方漏过来的。

不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有问题,那就没有波型,没波型也就不会正常输出电压。

谢谢楼主的经典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Z:
可不可以这么说,有电压的话,芯片是好的,故障是由相连元件造成;没电压产生,就是电源芯片本身坏了?

前半段不太明白,后半段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杨总,是不是准备代理TEK的入门级示波器了啊!!AT那个不行啊,干扰太大了,双重接地,测个32K晶体有时候还 ...

TEK 是泰克的吧?那AT是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有用处哦,有时候电容不良,很明显测出来

请问这位楼主:电容不良时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呢?能发张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管无电压无波形,而后级电感输出正常? 咋可能捏

我觉得那位楼主应该把他所谓的没波形的图片发张上来,让我们大家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种现象的,没发出驱动波型,只是有电压。

请问杨总:开机后也会依然有电压无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大,我修了一个海尔简爱7G(I5CPU)的笔记本, 原来是集成显卡不供电,所以不亮。后来换了芯片检查了后 ...

进系统界面时就卡死,屏还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大,我修了一个海尔简爱7G(I5CPU)的笔记本, 原来是集成显卡不供电,所以不亮。后来换了芯片检查了后 ...

“进程序就卡死白屏”,究竟是死机还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指点,上下管已经更换过两次了,还是这样的。 最奇怪的它居然跟电感有关系,电感不一样开机就能亮(还 ...

电感也起滤波的作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集显供电原理是这样的:
先由BIOS的自检程式去判断是否使用集显,再由CPU输出SVID讯号给Vcore控制IC去设 ...

这位楼主的这一长段论述,我怎么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你这样讲了触发保护,另一种呢,本人对示波器不懂,不要见笑,正在学习中

“另一种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是过压保护,老大的第一个波形就能看出来,尖峰过压,杨总该把欠压保护,负载过重导致保护,都给新手讲一 ...

负载过重导致保护应该就是过流保护吧?

网友:
暂时没有示波器,先学习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比上管和下管的栅极波形,得出频率高,栅极的波形电压高,频率低,栅极的波形电压低,频率和电压成正比? ...

“得出频率高,栅极的波形电压高,频率低,栅极的波形电压低,频率和电压成正比”,不太明白耶

网友:
引用 网友J:
High MOsfet Gate的正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也越大。

正占空比和负占空比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老样子啊。

论坛成了聊天室了,哈哈,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感的电感量设计时是计算好的,不能改变大小的,改变了电压会出不来。

电感也应该是同电路代换,因为电感量不同,电感就会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是不是没有滤波电容就一定会保护尼?

应该不是绝对的吧

网友:
虽然是能修,但是不够深入,有的就是凭经验,没什么理论依据,我还是主张应该把示波器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几天正在学习如何使用示波器测8734芯片。波形搞的有点头大,刚记住,一会就忘记了。

这位楼主用示波器测8734的什么波形啊?还需要死记硬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理论上,4v的峰值电压是不会引起保护电路动作的。引起保护的实质是:在滤波电容被去除后,会产生绝对值高达 ...

请问这位楼主:这一论述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何处?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示波器相对其它维修工具真正的优点就是可以抓住瞬间的电压变化;有些只会用来测一下晶振波型的简直就是浪费 ...

同意这位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V:
问下管理员,现在店里没有示波器。T61的机器无3V 5V 上管控制没电压。下管电压一直是5V。这个是不是保护了 ...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真是一个好老师   !!!  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好人 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实际应用不大,我试过了,开关电源后级滤波电容一般都不止一个,如果全坏才会出现这种保护状况,如果只坏一 ...

“如果全坏才会出现这种保护状况”,不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完后,有些明白。 就是滤波不好的话,脉冲不是平滑的。反馈受到这个信号就会关闭控制输出。这是保护性无输 ...

滤波电容不良只是导致保护性无输出的一种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X:
对示波器还不怎么熟悉,我借了一个示波器为什么量电压不准啊

用示波器量电压不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Y:
怎么现在都喜欢发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啊!示波器难道不会用?

对新手学习很有帮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Y:
Pwm保护绝对能用万用表测量出来,不需要用到示波器!

如何用万用表测出PWM保护?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告,后续准备做时序比较的示波器使用知识。

看得不是太懂,因为没有用过示波器。如果3。3V一点都没有出来,那是不是无输出而不是保护性无输出。请问一下,能给介绍一款经济合适的示波器吗,我看有这东东修起来会更准确.

网友:
数字示波器不是可以量电压,波形,赫兹吗?可是电压和波形不准,我都调好了的

网友(2012-12-31):
刚接粗示波器,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帖子

网友:
是不是电压达不到3V可以判断电容漏电

网友:
示波器 我也是弱点 强烈支持你的帖子

网友:
这类必须示波器。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保护性无输出是在开机的一瞬间才能没到,而无输出是无任何波形。

网友(2014-06-01):
楼主图片展示的是保护性无输出 ,那么无输出的波形是不是一条直线到底?啥变化也不会有

网友AB(2015-08-06):
引用 网友B:
去掉那个滤波电容,就会引起保护性无输出?还是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会的哦,,维修中经常见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会的哦,,维修中经常见到的,,

可能性之一,,后级短路也会啊,,

网友:
有些故障有示波器就是事半功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