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修还修

楼主(2012-10-19):
我的本子 那师傅给我修的北桥 修完后 内存条就只能用一个了为什么啊  我问那师傅了 他说 不得就得换北桥才能用2个内存 什么玩意啊这儿是  求 支援啊

网友:
很多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要不只能换桥

网友:
啊,第一次听说,自己长见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搞的。换桥我看也不一定好。你也别为难了。换一条大一点的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是那师傅忽悠我呢吧 我都不知道到底他修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