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自动开机

楼主(2012-10-19):
这块主板网上说问题很多,插上电源就开机,刚开始为0.8A,过几秒就1.1A ,长按关机键感觉好像是关机了,但是电流仍然是0.8A,测试过各电感没有短路。再按一下开机键就升到1.1A。有3、5V,显卡供电没有,没有图纸无从下手,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忙分析一下吧。哪位大位有图纸共享一下吧。

网友:
0.8A待机应该有短路了吧,显卡供电没有可能是显卡供电短路了。只是提供意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待机0.8A不正常。。。

网友:
你是待机0.8还是开机0.8啊。显卡不出电压就修显卡电压呀。图纸网上一大把的

网友:
             店里也有一台K42JR 4.0的进咖啡也是插电就开机1.2A关机就又开。4.0的版本没找到图纸郁闷。2.0的我倒有2.3多M所以要分压缩卷。LZ 2个都要下载下来同时解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自动加电你先别管了   你不是有显卡供电没有出来么 那就先把显卡供电先给修出来

网友:
路过,感觉可能是显卡问题

I3的。。。怎么会显卡问题

网友:
感谢朋友,图纸找到了,我先研究研究。

网友:
这也推荐!这机器没COMS电池是自动触发的,如果你i拔掉COMS电池自动触发 一般有短路,这个图纸可以找差不多的参考 没必要下一样的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的 0.8A是待机电流还是出发后电流    还有显卡供电不出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