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一动鼠标就启动,

楼主(2012-10-19):
知道的说说,先谢谢了!
电脑关机

网友:
进bios把这些启动设置关了就行了。具体找你主板的说明书,每个主板的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进BIOS还原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
装个系统看一下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貌似是鼠标开机,键盘好像设置按键之后也能用组合键开机

网友:
将BIOS 中的鼠标启动项目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bios直接恢复出厂设置。这样最简单……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看看鼠标接口附近有木有跳线,跳回就没有关机后的5V唤醒电压了。

网友:
还原干什么 放个电不行么

网友:
进BIOS,找到鼠标启动一项,选择DISABL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