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插上电源主板滋滋响

楼主(2012-10-19):
宏基4741G,没有进水,主板插电就滋滋响一会待机很高,一会后就不响了,主板没有了待机,此时测量主板发现没有35V,连REF都没有电压,量对滴阻值发现3.3V只有013,5V只要018.同时也发现3V到过北桥,所以现在就不确定这种阻值是否是正常了,有没有谁修到过类似的机器?35V是那种两个字母=两个字母的,查了引脚定义和51125一样,所以换了,但是也没有好,求助

网友:
你用万用表给主板(19V)放电,看阻值正常不?3/5V对地阻值十几肯定是不正常的,再查查吧

网友:
同关注,期待楼主能够解决。

网友:
这个东西 估计响声板层出现了问题

网友:
3  5V 阻值低了 查下 是不是后 级短路

网友:
期待楼主早点修好,我也是新来的学习经验的

网友:
34V都短路了换还不好修

网友:
10几欧姆的阻值不用想不正常了。3.3除以13等于0.25A多点。5除以18等于0.277A多点这样3.3V5V的电流都0.5多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  先测一下3v 5v 1.8v
公共点的电压正常吗 供电正常了在处理信号问题

网友:
"10几欧姆的阻值不用想不正常了。3.3除以13等于0.25A多点。5除以18等于0.277A多点这样3.3V5V的电流都0.5多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434-1-1.html"
我想知道 ,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3.3V要除以13而5V除以18,楼上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V=I*R.....理解了吧?

网友:
修过一次是电容漏电,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