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进水机曲折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2-10-19):
宏基4535G,AMD芯片组,ATI独显(216-0728014)。
客户描述进水,拆开烘干水,量无短路,暗喜!
待机0.01A正常,触发后到0.65A不动,内存洗刷刷后不行,量供电没有总线电压1.2V HT,如图:

VLDT_EN#为正常的,这个信号来自IO的99脚,中间经过Q4\Q5.如图:

无奈之下直接把U17的+1.2V ALW直接短接到+1.2V_HT,也就是U17的8脚跟1脚短接。这样一来上电时序肯定错乱,但是居然开机显示了!短接后待机电流有0.09A,触发后电流跳变:0.09-0.98-1.45-1.67-1.83-1.54-1.92-2.12 显示画面,电流比正常的的机器要大的多,进系统试了下能正常开关机,一切OK!
2个月之后-----------------------------------------保修3个月还在保内。
客户说看电影好好的突然不显示了,关机再开不亮了,拿过来一看,触发之后按键盘的大小写锁定键有反应,但屏不显示,测量数据如下:

刚好手上有个216-0728014的显卡,直接换掉,开机显示OK。没有重植,以后谁遇到可以重植试试,个人估计重植不行。

网友:
怎么保3个月?我无论维修还是卖二手的都是保一个月,杂牌7天

网友A:
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故障有关系吗?第二次是被第一次的故障影响的吗?

网友B:
没看懂~这个正常?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重植显卡OK,但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故障有关系吗?第二次是被第一次的故障影响的吗?

第二次不是被第一次影响的应该,应该还是之前进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个正常?

这两个是屏供电和屏背光开启信号,是量到的两个异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