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 主板问题

楼主(2012-10-19):
今天碰到个GA主板 能开机 能装系统 进不了系统 重装过系统 BIOS刷过 到XP那卡在那···求高手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安装系统过程中不要集成任何驱动程序,等装完后看是否还有此问题再判断故障

网友:
安全模式看看是否能进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或把你的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装系统。

网友:
介个可能性忒多,三言两语说不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