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大写灯一直闪不显

楼主(2012-10-19):
AMD芯片组,换过CPU,换过内存,刷过BIOS,开机十秒钟后大写灯一直闪,不是像他们说的闪几下,偶尔开机会保护,断电开两次又能上电。请高手指导一下!
AMD芯片组

网友:
是不是座子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做桥呢?

网友:
键盘是好的吗 键盘好的你可以考虑下IO看看

网友:
先把键盘去掉再说,CQ40有时候键盘导致的问题修死你。

网友:
怪毛病,不行换板子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是1,断线,修不了 没有检测到CPU 灯座一打基本看的到 2,我试过换IO好的 可能某个电压没有出来3,简易直接更换北桥,不重做 这种桥易坏 别做无用功。

网友(2014-07-08):
桥压了再说吧

网友:
HP CQ40amd的机子北桥爱坏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你这种现象有可能是显卡或北桥有问题,先加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