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一开机诊断卡跑0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19):
收到同行拿来的一台天逸100A的本本,修过,开始以为是板上的内存问题,换了后还是一样,南桥重做了也不行,请教各们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读取BIOS有问题,先换CPU ,再换BIOS,再考虑其他

网友:
准确点应该是刷BIOS哈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还没有修好啊,今天换了个显卡还是老样子。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我也是最怕修到能跑马不亮的机器了

网友:
打算还给客户了,不修了。